[Kinetis]
KL系列LLWU的一点疑问

楼主(2013-10-12):
问题1.LLWU支持16个外部引脚的唤醒,这个引脚是这个图吗,这没有16个呀?什么情况?

问题2,我用PTD6口设置唤醒低功耗LLS模式,正常RUN的时候是5ma
       我唤醒之后只有3ma.这个数据是不是太不正常了?唤醒之后程序是从头开始执行的对吧?
谢谢大家能给我点指导。

网友A:
问题1:LLWU支持16个外部引脚的唤醒,这16个是针对kineits系列总体情况,具体芯片有多少个外部引脚唤醒,需要参考各自型号的规定,你的截图是KL25系列的。

网友A:
2,唤醒没有你之前的电流大,是因为有些模块在进入VLLS的时候关掉了。比如uart,那么唤醒之后少了模块消耗,电流就比较小。需要使用UART还需要再开启一下。具体你可以查看用户手册模块在低功耗下的工作情况。

网友A:
如果从VLLSx唤醒的话,是从头开始执行程序.但是我需要提醒你的是,你是不是去做了LLUW的ACK呢?如果你没有做的话,IO就会处在hold的状态,而不是你要设置的状态.同时你也需要清掉相关中断的标志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