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讨论KE02的烧录问题

楼主(2013-10-12):
我手头有一块FRDMKE02开发板,到官网上下载了例程,下载了一份芯片手册!!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将程序下载进去啊!而且官方的次料全是英文的,我读起来很吃力。我看到板子上面OPENSDA 、SDAJTAG、SWD接口,请问一下有哪位朋友知道这三个接口如何去使用它啊,然后将程序下载进去,我有个JLINK。

楼主:
没人参与啊?我自己顶下!

网友A:
关于调试接口,该板已经板载了OpenSDA只要插上USB线就可以用IDE进行debug了。

如果之前没用过OpenSDA调试接口的同学可以参考下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619446-1-1.html

关于KE底层库函数相关可以参考下blog.chinaaet.com/detail/33714.html

网友A:
如果你的开发环境是IAR的,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

blog.chinaaet.com/detail/31795.html

当然资源还是要去飞思卡尔官网下载KE02的

www.freescale.com/zh-Hans/webapp/sps/site/prod_summary.jsp

网友B:
OpenSDA的功能还是挺强大,如果你对Jlink比较习惯,可以将OpenSDA模拟成Jlink。
附上一贴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http://blog.chinaaet.com/detail/33256.html

网友C:
既然你有JLink仿真器,那你只要给你的开发板焊上插针,仿真时选择Segger J-Link/SWO(SWD based)就可以仿真了。

网友C:
当然首先你的工程需要配置了SWD这种烧写方式,CodeWarrior软件在创建工程时就会提示你选择什么烧写方式,你可以选上这种调试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