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LM324运放电路,新人求解释!

楼主(2013-10-12):
RC振荡电路,单电源12V供电,要求输出是4V,频率要求2000HZ,R和C怎么取值?还有啊,R1和Rf怎么取值?为什么?

网友A:
图挂了。重发吧。

楼主:
这个是电路图

pjy
这电路没有稳定措施,要么波形失真,要么振不起来.....找个完善的电路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挂了。重发吧。

发了,麻烦帮我看一下,我是新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电路图

电源电压已给定12V,输出电压幅度是无法控制的,除非另加限幅元件如稳压管等。
这是文氏电桥振荡电路,Rf应该稍大于2倍R1,R和C按照
计算。

网友A:
另外,此电路不能使用单电源。若只有单电源,必须加偏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源电压已给定12V,输出电压幅度是无法控制的,除非另加限幅元件如稳压管等。
这是文氏电桥振荡电路,Rf ...

需要加4V稳压管?那Rf和R1取多少合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,此电路不能使用单电源。若只有单电源,必须加偏置。

怎么加偏置啊?我刚开始接触模电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需要加4V稳压管?那Rf和R1取多少合适?

先把单电源改过双电源。

不是加4V稳压管,而是仔细设计,让输出达到接近4V峰值时限幅电路开始起作用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加偏置啊?我刚开始接触模电

“我刚开始接触模电”
刚开始接触,不应该设计振荡电路。振荡电路是模拟电路中比较复杂的那部分。

网友B:
偏置就是加个电压上去。分压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偏置就是加个电压上去。分压就行

是我搞错了。。我们要求峰峰值是4V,这个要怎么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挂了。重发吧。

能贴个图么?。。我实在不会做了。。。谢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我搞错了。。我们要求峰峰值是4V,这个要怎么弄?

楼主先看震荡输出的峰峰值是多少伏,然后后面接个同相放大电路,用电位器作为反馈电阻来调节放大倍数到4V输出。懂么?

网友D:
自己好好算算呗

网友E:
不知道,顶起 求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