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步进电机

楼主(2013-10-12):
刚学完51,想学STM32,请问STM32驱动步进电机如何?较ARM又如何?
步进电机是怎么选型的,如果我要用于驱动光伏电池板,应该选什么样的型号?

新人,轻喷。

网友A:
请问STM32驱动步进电机如何? 不知道楼主向做控制器, 还是直接做步进电机的驱动器?
stm32 就是 ARM 了.

网友B:
请问STM32驱动步进电机如何?----------差不所有步进电机都可以驱动,如果有适当驱动器的话.

网友B:
较ARM又如何?----------本来就是ARM...

网友B:
步进电机是怎么选型的---------看你的需要

网友B:
如果我要用于驱动光伏电池板,应该选什么样的型号?---------看你的需要, 驱动光伏电池板,是怎么个驱动? 逆变? 蓄电池充电? 还是其它的功能?

楼主(2013-11-23)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我要用于驱动光伏电池板,应该选什么样的型号?---------看你的需要, 驱动光伏电池板,是怎么个驱动? 逆 ...

驱动是驱动光伏板的轴转动,使光垂直照射光伏板,不知道应该选多大功率的步进电机,做个小型的就行了,用来测试并看光电转换率的结果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驱动是驱动光伏板的轴转动,使光垂直照射光伏板,不知道应该选多大功率的步进电机,做个小型的就行了,用 ...

那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传动机构.
电池板如果是活动的,那它会通过传动机构连接电机. 它的传动比,摩擦力还本身的重量什么的都会影响对电机的需求.
不过似乎多数电池板是固定不动的吧,跟随光线的好像并不多.

网友C:
主要还是看你的需要吧   楼主  这一块   买一块开发板   自己花时间   好好玩一玩   应该就能出来的

网友D:
步进电机,你应该是控制位置的吧?如果你又有驱动器的话,里面还带有细分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传动机构.
电池板如果是活动的,那它会通过传动机构连接电机. 它的传动比,摩擦力还本身 ...

是啊,大多是固定的,学校里面的课题不都是这样没事找事么。说什么跟随太阳可以提高功率。自身也消耗了不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