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开fpu后导致ucgui的graph控件出问题

楼主(2013-10-12):
硬件平台:stm32f407
ucos:2.92
ucgui:3.98

不开fpu之前graph的刻度控件显示正常,加了FPU之后graph的刻度的数字全为0;
求解释。
我开fpu就是修改了os_cpu_c.c的OSTaskStkInit函数以及os_cpu_a.asm文件中的OS_CPU_PendSVHandler函数
以及keil选项的 use fpu;及定义使用fpu的宏。

我看了下这些都是底层的东西,照例是不可能会影响到ucgui的吧。

求解答。

楼主:
额,最后查找的原因是调用的是以前没开fpu编译形成的库。重新编译生成的库就没问题。

网友A(2013-12-12):
您好,您的Graph可以显示曲线吗?我也是用的3.98的,但其提示Graph_Data_YT.c中GUI_DrawGraphEx有问题创建不了YT数据,你是怎么弄的,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B(2016-03-19):
我的曲线和坐标没有对应,曲线用的而是液晶本身的坐标,这个该怎么设置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