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
求助,关于pic18f4520这个单片机

楼主(2013-10-12):
各位大神,pic18f4520这个单片机的ram是多大啊?为什么我用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呢Error - section '.idata_lcd.o' can not fit the section. Section '.idata_lcd.o' length=0x00000114,最好能讲讲怎么样使用它的ram

网友A:
1536bytes,手册上有啊

网友B:
1、多大RAM见手册。
2、Error - section '.idata_lcd.o' can not fit the section. Section '.idata_lcd.o' length=0x00000114
表现C语言连接器找不到这个段,你的应用代码不要乱使用代码定位的宏命令

网友C:
bank0超了,一个bank256字节,如果使用超过了,就要分开写,否则不认的,不定义也一样,用超了也会提示这样的错误

#pragma   udata  bank4=0x0400
int PhA[40],PhB[40],Phc[40];
#pragma   udata  bank5=0x0300
unsigned int *valuedata[50];
#pragma   udata  bank2=0x0200
int PhC[40],Pha[40],Phb[40];
#pragma   udata  bank3=0x0100
unsigned char data[30];

网友D:
这是PIC中档系列单片机的通病。根本原因在于数据空间的分页,建议在 .lkr文件中合并几个bank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