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前辈们进来看看,给点意见,红外发送接收相关

楼主(2013-10-12):
如上图所示,红外编码发送接收,我需要发送连续的编码信号,右端有障碍物时发射编码信号。反射距离不要求太远,20cm到30cm足矣,现在有点迷惑,红外接收头怎么选择呢?? 脉冲型还是电平性?? 希望做过红外方面的师傅们给点意见,谢谢!!

网友A:
一般用的都是脉冲型的。电平型的抗干扰能力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用的都是脉冲型的。电平型的抗干扰能力差。

红外发射管和一体化接收头怎么驱动才能获得远距离呢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红外发射管和一体化接收头怎么驱动才能获得远距离呢??

最简单的办法是增大功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简单的办法是增大功率

我的i/o口输出20ma电流了,推挽输出,距离很近,1米,而且是直对着一体化接收头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的i/o口输出20ma电流了,推挽输出,距离很近,1米,而且是直对着一体化接收头 ...

红外LED有大功率的,不过需要采用驱动电路,直接用io口驱动不了

网友B(2013-12-10):
我也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