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读取DS18B20时,为何要关掉总中断才能读取温度值。

楼主(2013-10-12):
STM8读取DS18B20时,为何要关掉总中断才能读取温度值。不关的话就读不出来,很费解。
我用的中断只有串口接收中断。

楼主:
我在读取DS18B20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中断发生,所以,中断应该对DQ脚没什么影响才对。

网友A:
应该是打开了PIN的中断功能(好像是GPIO->CR2吧,在输入时是中断控制),而且又将IO口转为输入是会进入到中断的.

网友A(2014-01-13):
1总线读写过程中,发生中断影响时序(1 WIRE对时间有要求)

网友B:
肯定是开了那个中断!

网友C:
单步调试,看看进了哪个中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