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使用5509A的McBSP0的SPI模式读写EEPROM(AT25256)的问题

楼主(2013-10-12):
各位大侠,小弟手上有一块5509A学习板,最近在学习用McBSP0的SPI模式读写EEPROM(AT25256),但是将例程下载到板子上,运行的时候,程序会在判定是否打开写保护的语句上停住,也就是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函数返回值一直是0,是在打开写保护的操作时没写进去呢还是其他原因?EEPROM的管脚电压和片选信号都没错。
劳烦大家帮忙分析下,谢谢!

网友A:
不要用返回值了 用全局变量试试看,我也不太确定,帮顶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要用返回值了 用全局变量试试看,我也不太确定,帮顶下吧

我这个程序运行的是学习板的例程,有前辈调过这个板子,说是没问题的,到我调的时候,就不行了!
谢谢你帮忙~

网友B:
在线调试的时候 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变量的值不太准确导致无法执行
你watch变量的时候  一直不变    你可以烧写后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线调试的时候 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变量的值不太准确导致无法执行
你watch变量的时候  一直不变    你可以 ...

是在烧写过程中就写不进去,问题是在向eeprom写读状态寄存器指令时延时太少,可能其内部写操作还未完成,就执行下一条指令了,当在写操作开始后,增加延迟一定的时间,就可以了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在烧写过程中就写不进去,问题是在向eeprom写读状态寄存器指令时延时太少,可能其内部写操作还未完成, ...

OK    那就是时序的问题   延时不够导致状态无法切换

网友C(2014-02-13):
请问你的25256解决了吗 有没有模拟spi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你的25256解决了吗 有没有模拟spi

如果是5509A的话  不需要模拟SPI   用MCBSP可以配置的
看看5楼  给出了解决办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你的25256解决了吗 有没有模拟spi

欢迎新朋友   5509的这里有丰富的资源和使用者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你的25256解决了吗 有没有模拟spi

你有学习板的例程吗?

网友D(2014-09-15):
你好,刚开始学习5509,希望使用MCBSP的SPI功能,但按TI手册上配置后会出现在while(!MCBSP_rrdy(hMcbsp0)){};这句话是停住的情况。怀疑是配置过程出现了错误,不知道楼主能不能附上SPI的配置例程,拜谢
我的配置过程帖在了以下链接下,希望能指导一下: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 ... d=800794&extra=

网友E:
谢谢各位大虾

楼主(2016-01-29):
这个情况应该是接收寄存器的数据没有被读取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