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单片机加密方法思路可以分享一下么

楼主(2013-10-12):
谁有单片机加密方法思路可以分享一下么

网友A:
一般的单片机自带程序加密熔丝可以防范大部分**了,如果还要弄,可以在片外加加密芯片,内存密钥,单片机核对密钥后运行。

至于金融安全级别,单片机通常带有密钥自毁设施,可查询MAXIM相关金融安全单片机手册。

另外给楼主说的就是,程序熔丝可以满足大部分应用,无需把加密看得过分重要,要知道世界上凡是加密的东东,都有对应的解密的东东,只是解密付出的代价高低罢了。

网友B:
一般不是太独特的项目,依靠MCU自身的加密强度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为啥要加密.......要那么高的加密干嘛....给他一段2进制数据有用????

网友D:
单片机的配置位配置好就够了,何必那么大动作的去加密。

楼主:
主要是容易被解密,所以才考率程序中再加一次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