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DO抗干扰能力如何?

楼主(2013-10-12):
比如 LDO输入端加干扰,LDO输出会有多大影响?

能不能举几个例子?

LDO输入端为远处来的供电电缆,在这个线缆上加干扰,会有什么影响,现象?

考虑电路的EMI性能,谢谢

网友A:
LDO的这个参数叫PSRR,电源纹波抑制比,一些传统的LDO比如7805之类,给出的PSRR是针对50/60Hz(或100Hz/120Hz)工频交流的,在高频时(比如1k以上),PSRR会急剧减小甚至高频噪声“穿透”LDO,一些近代的LDO提供高频的PSRR参数值或图线,这些LDO通常被冠以“射频LDO”。

网友B:
楼上NE5532哥们已经说明了PSRR的重要性,我这里就给你如何改进PSRR的做法,来源于网络,说得有道理的。
改善PSRR
在既定的负载电流下,LDO的PSRR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以改善:
●让LDO在至少1 V的裕量下工作。某些LDO,如ADP151等,能够在低至500 mV的裕量下很好地工作。
●使用最大负载电流额定值至少比预期负载大1.5倍的LDO.
●在LDO的输入端或输出端增加外部滤波。
●如果裕量足够,级联两个或更多LDO.
增加外部滤波以提高PSRR
增加外部滤波可以大大改善LDO电路的PSRR,但是,其代价是电路更复杂,并且裕量和效率会降低。根据应用不同,可以将额外滤波添加到LDO的输入端(前置滤波)或输出端(后置滤波)。
后置滤波常常用于LDO输出端存在显着低频噪声的场合,如ADP151等现代低噪声LDO不再需要后置滤波。后置滤波的缺点是滤波器电感的电阻会引起额外的负载调整误差。
当必须抑制高频噪声时,如开关转换器的输出电压纹波等,增加前置滤波更合适,而且它不会影响负载调整。

网友B:
再给你一个相当详细的文档,读完你应该懂得很多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LDO的这个参数叫PSRR,电源纹波抑制比,一些传统的LDO比如7805之类,给出的PSRR是针对50/60Hz(或100Hz/120 ...

好厉害的NE5532,这都懂!

网友D:
LDO的PSR测量,一般人都不具备这个财力,玩不起:

网友E:
在这里用LDO不适合。

网友F:
re 8: 这倒不一定,关键看指标,90%的情况只需一台双踪数字100m示波器+10m信号源+自制的信号合成器。高挡的用网络分析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上NE5532哥们已经说明了PSRR的重要性,我这里就给你如何改进PSRR的做法,来源于网络,说得有道理的。
改 ...

好久没来问问题了,没想到这个问题还真有人帮我解答。多谢大家了

以前很多问题都没人解答,这次意外之喜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久没来问问题了,没想到这个问题还真有人帮我解答。多谢大家了

以前很多问题都没人解答,这次意外之喜 ...

一般呢,悬赏分高一些会吸引多一些网友来讨论你这个问题,还有记得发在合适的版块。有可能以前大家发的帖子较多,很快你的沉下去了,大家没看到,这时候你可以艾特一下对应版块的版主,前提是你和他们成为好友才能艾特哦。这样至少有他们知道你的问题了。这是提问的技巧哦。加油。二姨家还是很温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