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设计中有关可靠性抗干扰等一些应该注意的问题

楼主(2013-10-12):
电路设计中有关可靠性抗干扰等一些应该注意的问题
        本文从最基本、最常用的电子元器件和基本电路的着手,介绍电路设计时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, 以提高所设计电路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。
一、基本元件www.casevision.net
1,电阻。
1)基本概念
        我们都知道, I = U/R这个公式,  也知道P = UI.  电阻是一种非储能元件, 它直接将电能转换成热能, 因此, 如果电阻上消耗的功率过大, 会导致其过热而烧毁.

2)基本参数
      阻值,精度,功率. 使用时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一些问题:
      在数字电路中, 大部分对电阻的阻值要求不是很高(如大量使用的上拉和下拉电阻), 因此应该尽可能减少电阻的阻值的种类, 以方便采购和生产.
      只有在对精度要求特别高的场合, 如电源及运放的反馈电阻, 我们才选用高精度电阻(一般1%), 大部分场合我们选用5%精度的电阻就可以了.
      在流过比较大的电流的电路中,  我们应该好好计算一下电阻消耗的功率, 否则如果实际消耗的功率大于其额定功率会烧毁电阻。

2,电容www.casevision.net
1)基本概念
      我们应该知道几个基本的公式:
2)特性参数
      容值,精度,耐压值,泄漏电流,频率特性. 在使用的时候, 我们应该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:
耐压值:施加在电容上的电压如果高于其额定的所能承受的电压, 将会导致电容击穿烧毁,  因此, 无论如何高于实际工作电压1.5倍以上的电容耐压值,此电容可选,否则电压一旦超过耐压值,电容就容易被烧坏。
泄漏电流:泄漏电流是指在没 有故障施加电压的情况下,电气中带相互绝缘的金属零件之间,或带电零件与接地零件之间,通过其周围介质或绝缘表面所形成的电流称为泄漏电流。极性电容中又 分为正向泄漏电流和反向泄漏电流,反向泄漏电流很大,当在极性电容两端接上反向电压时,由于反向泄露电流很大,P=U·I,电容则会被烧毁,这也就是极性 电容一定不能接反的原因。
频率特性:实际电路中,电容等价于电容与电阻并联再和电感串联。其在高频时呈感性,低频时呈容性。高频滤波用电容量小的独石电容,低频滤波时用电容量大的电解电容。
3,电感www.casevision.net
1)基本概念
电感是闭合回路的一种属性。当线圈通过电流后,在线圈中形成磁场感应,感应磁场又会产生感应电流来抵制通过线圈中的电流。这种电流与线圈的相互作用关系称为电的感抗,也就是电感,单位是“亨利(H)”
2)特性参数
包括电感量,精度,饱和电流,工作频率,工作电流电感量,如图,电感为一根铁氧体磁芯和缠绕在其外部的铜导线组成,当没有磁芯时,电感量很小。
工作电流:在实际电路中,电感等效于自身串联一个电阻,电流通过会产生涡流形成热量,电感太小,通过的电流就较大,W=1/2·L·i²,会导致过热烧毁电感。

网友A:
电路设计的目的是完成某些功能,可能多种电路都能完成这些功能的,谢谢楼主的分享,学习了。

楼主:
不客气,大家礼拜天快乐。

楼主:
怎么没人顶啊

楼主:
这么好的帖子,为何没人顶呢

网友B:
P = UI.  电阻是一种非储能元件, 它直接将电能转换成热能, 因此, 如果电阻上消耗的功率过大, 会导致其过热而烧毁.

网友B:
泄漏电流是指在没 有故障施加电压的情况下,电气中带相互绝缘的金属零件之间,或带电零件与接地零件之间,通过其周围介质或绝缘表面所形成的电流称为泄漏电流。

网友B:
这个概念的我今还专门的查了的,可惜没找到,晚上在这看到了

网友B:
极性电容中又 分为正向泄漏电流和反向泄漏电流,反向泄漏电流很大,当在极性电容两端接上反向电压时,由于反向泄露电流很大,P=U·I,电容则会被烧毁,这也就是极性 电容一定不能接反的原因。
这个也终于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概念的我今还专门的查了的,可惜没找到,晚上在这看到了

谢谢你顶了这么多,后续我会再继续发一些有质量的帖子的哦

网友C(2013-12-13):
硬件文盲进来学习来了,膜拜中……
这个还必须认真消化下。顶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