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*4薄膜键盘连接430单片机P1口需要上拉电阻吗

楼主(2013-10-12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在线等啊

楼主:
大哥   大哥 大神 求帮忙呀

网友A:
不用。msp430的io口有内部上拉电阻

网友B:
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呢,建议先自己查找芯片手册,看能不能分析个所以然来解决,不行的话再百度,度娘都帮不了你的话,再来二姨家咯。因为我们都不可能时刻守在网友们身边不是么?遇着着急的问题,也得等啊不是。自助者天助。加油楼主。

网友C:
不需要的 。

网友C:
可以选择io口的模式了。

网友D:
可以不需要的,直接用单片机内部自带的就可以的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