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关于tftp在开发板与电脑的应用求解

楼主(2013-10-12):
从开发板tftp到电脑一直显示Timehandler怎么回事啊   环境变量serverip 已经修改  bootloader也烧进成功
但就是get不了   电脑是使用VM - ubuntu 虚拟

网友A:
虚拟的问题会多一些的,baidu下看看是否有类似情况

网友B:
这个不懂。帮不上忙

网友C:
可以检查pc端的tftpserver是否打开

网友D:
想要通过开发板tftp连接虚拟机下Linux系统的tftp server,需要以下条件:
1、首先Linux上的tftp server要安装好并且启用,开发板的bootloader支持tftp;
2、虚拟机使用桥接方式;
3、开发板的ip地址与电脑系统的ip地址、虚拟机上的Linux的ip地址要处于同一个网段;
4、只能从开发板ping主机,而不能从主机ping开发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