滤波器设计!

楼主(2013-10-12):
谁能帮忙设计一个滤波器,40阶的,FIR,3db点(3400HZ),截止点4000HZ,衰减40db以上就行了,要c代码,我对滤波器一点也不懂!

网友A:
这个还是要你自己先学学理论了   最好结合matlab下看看效果
得到一些参数   在移植到C上
网上应该有很多的相关代码   也可以参考一下
TI也有相应的资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还是要你自己先学学理论了   最好结合matlab下看看效果
得到一些参数   在移植到C上
网上应该有很多 ...

用MATLAB的工具FDATool设计出的滤波器怎么生成c代码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MATLAB的工具FDATool设计出的滤波器怎么生成c代码?

直接是生不成的吧  你可以使用一些系数

网友B:
order = 40;     % order of filter
Fs = 8000;      % sampling rate
N_Fs = Fs/2;    % half of sampling rate
h = firls(order, [0, 3200/N_Fs, 3400/N_Fs, 3600/N_Fs, 3800/N_Fs, 1], [1,1,0.7071, 0.06, 0.01, 0]);  % length of h is order + 1.
fvtool(h);      % for filter analysis, such as mangnitude/phase...
fid = fopen('coeff.h', 'w+t');          % save filter coefficients to coeff.h
fprintf(fid, 'coeff[%d] = {\n', N+1);
for i=1:40
    fprintf(fid, '\t%.15f,\n',h(i));
end
fprintf(fid, '\t%.15f\n', h(41));
fprintf(fid, '}\n');
fclose(fid);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order = 40;     % order of filter
Fs = 8000;      % sampling rate
N_Fs = Fs/2;    % half of sampling ...

牛人  向你学习

网友C:
楼上同意

网友D:
5楼的 不好
搞些浮点数 不要误导年轻人 不动脑筋
另外 采样8000 有点低吧

如图
等纹波

网友E(2013-11-20):
正好课本学到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