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8/16-bit MCU] 根据总线频率怎么写xs128的延时程序?

楼主(2013-10-12):
例如40M的总线频率,我要写个延时函数如:void delay(uint x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x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m;j++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m是一个具体的数,当调用这个延时函数时如:delay(100);它代表延时约100毫秒,delay(1000);它代表延时约1000毫秒,以此类推,该怎么确定m的值?如果总线频率是64M呢?如果总线频率是其他呢?
跪求大神解答:'(

网友A:
建议用timer资源来做延时,这样更加准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用timer资源来做延时,这样更加准确。

这个不太会,能否分享一点儿程序?谢谢

网友B:
我以前做智能车那会用过9S12,但资料都没了。
记得当时用的是龙丘的最小系统板,他们不都送资料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以前做智能车那会用过9S12,但资料都没了。
记得当时用的是龙丘的最小系统板,他们不都送资料的吗? ...

我也买他们的板子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也买他们的板子

那就放心大胆地问他们要吧,这芯片我几年前用的时候,就已经提供大多数模块的例程了。
网上更是一搜一大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就放心大胆地问他们要吧,这芯片我几年前用的时候,就已经提供大多数模块的例程了。
网上更是一搜一大 ...

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