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下载程序到STM32有困扰,请有心人帮忙看看

楼主:
我用JLINK ARM FLASH 下载hex到STM32的开发板出现这个错误

但是用keil编译后,直接下载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A(2013-10-12):
用keil编译后下载没问题,
用JLINK就不行,按只能说明jlink设置的问题啊。。

网友B:
这个我也遇见过 我是用飞线连接STM32的pin脚和J-LINK的,使用SWD模式,因为飞线接的不好,可能导致大量信号丢失,就出现上面的问题。
只要降低j-link工作速度,让电平的持续的时间长点,让CPU充分接收信号。
这也是的分析,不知道对不对。
J-link的auto模式的工作速度是2000khz,我降到10khz,第一次可能出现其他报错,记得多试几次,我的就是这样就好的

网友C:
看地址 这是个内存地址  你编译的程序空间是在内存地址上吗  是不是用mdk下载好像一下子就完成了呢
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程序是在内存上执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