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为什么手放上去会形成的电容

楼主(2013-10-12):
为什么手放上去会形成的电容?黑色那个是铜片吗?灰色那个是丝印层吗?

网友A:
白色的人头才是丝印层吧?

网友B:
黑色的那个是铜,灰色的那个是丝印层,形成的电容是因为金属铜形成了电容的正极,手形成了电容的负极,加上电介质就形成了简单的电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