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路AD采样怎么切换设置

楼主(2013-10-12):
:Q请问两路AD采样里面的初始化怎么设置,第一路采完需要关闭采样电源嘛?我是在采样函数里面设置了标志位,我读了第一次采样寄存器里面的值跟原来一样的,第二个由于某些原因读不了,下载进去页面就卡在第一页,说了这么多主要是希望给点提示就是两路采样的。。。。。我不知道怎么设置切换!多谢啦,赶项目,今晚可能通宵啊·······:funk:

网友A:
当然不需要关电源.
肯定是你寄存器没配置好.
通宵之前先把DATASHEET从头到尾仔细读一遍.然后检查软件设置是否正确.这一招肯定灵.
你这种现象是很多初级工程师习惯性的错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