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IAR For STM8,在FLASH里如何定义数据

楼主(2013-10-12):
各位大虾,我写LCD19264的时候,要显示的数据比较大,EEPROM不够用,想定义在FLASH里,不知该怎么定义和读取??最好给个例程。谢谢

网友A:
不熟悉这一块   楼主   帮你顶一个  呼唤高手出来解答这个问题   顶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onst

是这样:__root const unsigned  char date_1[]  定义吗?我这样定义了,但是我按读取数组那样读取的时候,出现错误

Error[Pe167]: argument of type "unsigned char const *"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"unsigned char *" 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\Work\LCD_2\uase\main.c 28

应该怎么样读取?

楼主:
搞定了, 定义:const unsigned  char date_1[],读取:const unsigned char *cn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搞定了, 定义:const unsigned  char date_1[],读取:const unsigned char *cn

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