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用遥控器控制LED的亮灭的单片机c程序怎么写

楼主(2013-10-12):
用遥控器控制LED的亮灭的单片机c程序怎么写?

网友A:
你打算怎么写?

网友B:
上来先解码啊  取一个解出来的码再去控制LED  LZ先找下红外的解码例程好好看看哦~

网友C:
什么遥控器,玩具车的那种就不用谢,直接可以驱动LE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