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12能最大能扩展多大?

楼主(2013-10-12):
在做一个方案,想把DSP扩展FLASH或者铁电之类的,用来存储数据,不知道2812最大能扩展多少呢,我的要求是越大越好?哪位了解的朋友给指点一二,先行谢谢了。

网友A:
你扩大一个sd卡都是可以的。

网友B:
用大的存储芯片啊。

网友C:
2812的存储器印象,最大的区域是0.5M,如果您的数据量比较大,您看能不能扩展USB接口,将数据存储入USB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