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的开发板是先连接仿真器呢还是先给开发板上电呢

楼主(2013-10-12):
想求教DSP的开发板是先连接仿真器呢还是先给开发板上电呢?还有Jtag的电源和板的电源就隔着电容,如果先连接上仿真器,那么是不是就等于是用U口给板子供电了呢?

网友A:
知道你现在选择的是哪款DSP:不同的会有不同的供电要求

网友B:
我用的2812\2407\28027这些芯片,都是先供板子电源,再插仿真器,最后打开ccs连接;下电顺序是关ccs,然后切断板子供电,拔仿真器。因为如果板子还上着电,当拔掉仿真器的USB时,板子上的程序就开始运行了。

网友C:
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开发板和仿真器USB都供电时  不能随便插拔JTAG接口
仿真器和DSP之间的JTAG口上如果没有嵌位电路等做保护的话  容易损坏DSP的JTAG口
别的都关系不大   不过有些仿真器对开发板和USB段上电的顺序有影响
顺序不同了有时会连接不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2812\2407\28027这些芯片,都是先供板子电源,再插仿真器,最后打开ccs连接;下电顺序是关ccs,然后 ...

拔USB端一般影响不大   最重要的是在板子上电   USB端上电时不能拔JTAG接口端

网友B:
赞同,带电插拔JTAG口是很危险的!
上电时,先插JTAG口;
下电的时候,个人认为先要Alt+C断开连接,然后关控制板的电源,再拔掉仿真器与电脑的USB连接线。因为我曾经试过,在控制板上着电的时候,先拔USB线,这时候程序就自动跑起来了,如果控制板上就对强电进行了操作,很可能有危险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