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ED显示] Cree 推出XLamp CXA1507白光LED

楼主(2013-10-12):
Cree推出XLamp CXA1507照明级白光LED。

XLamp CXA1507跟CXA2011属同一系列,它们都是采用相似的封装。不过CXA1507的尺寸会较小(功率也较低),且删除了安装用的螺丝孔位,但可参考以下三种方法来固定LED: (1)灯具结构设计(2)LED插座(3)散热化学贴。

CXA1507有EasyWhite白光系列及ANSI白光系列,色温范围由2,700K至5,000K,以4阶或2阶MacAdam椭圆分bin,有最低80-CRI或90-CRI可选,封装尺寸是16mm x 16mm。CXA1507的优点是单一光源、能减低整体价格、降低系统设计的复杂性。

CXA1507白光LED特别适用于GU/MR/PAR灯、筒灯及景观照明等。

特点:

  • EasyWhite白光系列及ANSI白光系列(色温2,700K – 5,000K)
  • 典型正向电压37V @200mA, 85℃
  • 最大驱动电流375mA
  • 可视发光角度115°
  • 低热阻2.5℃/W
  • 白光分级于Tj=85℃测量
  • 有标准CRI和最低80-CRI及90-CRI可选
  • 热、电分离
  • 封装尺寸16mm x 16mm

產品規格:

  • XLamp CXA1507 White

  • XLamp CXA1507 EasyWhite

网友A:
怎么又是这个贴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又是这个贴啊

楼上可以仔细看一下,不一样的…………

网友B(2013-11-18):
请问这个LED是多少瓦数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这个LED是多少瓦数的?

应该是10W左右吧…………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10W左右吧…………

乱说啊,根据流明数看瓦数,最大流明数是840流明,哪里来的10W:L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乱说啊,根据流明数看瓦数,最大流明数是840流明,哪里来的10W

我是看到电压和电流才这么说的,ls是高人,到底多少啊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是看到电压和电流才这么说的,ls是高人,到底多少啊?

根据目前的光效和流明数来看应该是7W的LED,但是根据我的了解1507有做到10W到15W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是看到电压和电流才这么说的,ls是高人,到底多少啊?

不知道我说的对不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我说的对不

这东西我没有用过,你是高手啊!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东西我没有用过,你是高手啊!!

:lol我只是看了流明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只是看了流明数

额,那功率到底是多少啊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额,那功率到底是多少啊?

7W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7W啊

:L那也跟我用电流,电压算的差不多啊!我只是大约了一下而已。37V*0.2A=7.4W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10W左右吧…………

你说是10W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也跟我用电流,电压算的差不多啊!我只是大约了一下而已。37V*0.2A=7.4W ...

看上面回复
7.4跟10相差还是蛮远滴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上面回复
7.4跟10相差还是蛮远滴

呵呵……好吧!!

网友D:
,进来逛逛,好热闹啊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呵呵……好吧!!

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