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ED显示] Cree 推出 XLamp XP-E2白光LED

楼主(2013-10-12):
Cree推出第二代XP-E LED, 即XLamp XP-E2。

XLamp XP-E2白光LED比上一代XP-E光亮20%,因此光效得到跃升。它的封装尺寸与XP系列完全相同,为3.5mm x 3.5mm,无论铝基板或光学透镜也可以用回原先部件,免除重新设计烦恼。色温范围由2,700K至8,300K,有最低80-CRI、85-CRI及90-CRI可选,因此客户在采购时的弹性非常大。

XP-E2白光LED适用于传统替换灯、手提装置及户内外照明。

特点:

  • 全系列白光 (色温2,700K – 8,300K)
  • 典型正向电压 2.9V @350mA, 85℃
  • 最大驱动电流1,000mA
  • 可视发光角度110°
  • 低热阻9℃/W
  • 白光分级于Tj=85℃测量
  • 热、电分离
  • 封装尺寸3.5mm x 3.5mm

产品规格:

网友A:
感谢 cxljh032302 版主,确实是新的产品,不错的产品,做照明用的多,就是有点小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谢 cxljh032302 版主,确实是新的产品,不错的产品,做照明用的多,就是有点小贵 ...

这些产品目前还没有用过………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些产品目前还没有用过…………

我咨询过:P

网友B:
这篇貌似之前已经发表过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篇貌似之前已经发表过了

楼上可以仔细看一下,不一样的…………

网友C:
二姨家的这个坛子,我还是第一次注意到。来看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楼上可以仔细看一下,不一样的…………

恩呢 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