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输入防抖电容问题

楼主(2013-10-12):
这是一个简单的阈值保护电路,保护信号送到DSP的IO引脚。这里设计者在DSP引脚上直接加了一个电容到地,目的应该是防止误触发,但是开漏的比较器一旦输出低电平,输出晶体管随即导通,电容上的电瞬间释放而产生较大的电流,长久下去不是会损坏比较器,影响器件寿命吗?
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,请大家指正,大家觉得这个电容该不该加呢?我也不太确定,因为使用已经比较久了,也一直没有出过问题,但是原理上我还是觉得有问题。

网友A:
上面我的图花错了,开喽的话,应该5v不接的,不过这比较器怎么实现的啊,纠结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面我的图花错了,开喽的话,应该5v不接的,不过这比较器怎么实现的啊,纠结中 ...

开漏就是说比较器的输出端是一个漏极什么都没接的晶体管,如果晶体管给高电平触发,那么它就导通,输出就为低电平,如果晶体管没有被触发,那么晶体管关断,输出状态由外电路决定。通常这种比较器输出端都加一上拉电阻,这样就可以输出高低电平,而且输出的高电平由上拉电阻所接的电平决定。比如说,比较器接的是5V电源,但是上拉电阻接的是3.3V电源,那么这个比较器输出的就是3.3V的电平。

网友B:
楼主所担心的确实是一个问题,在导通瞬间相当于3.3V电压直接加到了运放内部的晶体管CE两端,存在影响寿命的风险。所以比较理想的方法是在电容和晶体管之间再加一个限流电阻。如图所示

网友C:
如果电容比较小,比如103之类的,可以不串联电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电容比较小,比如103之类的,可以不串联电阻。

目前我们用的是104,感觉比较大吧。如果采用这种防干扰措施的话是不是必须得加限流电阻呢?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增强可靠性的替代措施?

网友D:
那个电容的作用是防止误触发?

网友E:
同有9楼疑问,楼主能详细说说么?

网友F:
没有限流电阻,对Vin高于Vref时会及时响应(反向比较输出低,没有防抖),当Vin小于Vref时响应不会很及时(上升会因为RC充电变慢,即有一定的防抖能力)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那个电容的作用是防止误触发?

动机是为了防止误触发,就是说降低灵响应的灵敏度。假如有个很窄的干扰脉冲,可以被电容吸收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没有限流电阻,对Vin高于Vref时会及时响应(反向比较输出低,没有防抖),当Vin小于Vref时响应不会很及时(上 ...

您的意思是没有限流电阻就是没有防止误触发的能力是吗?不过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防止如信号串扰等引起的误触发的,因为这个引脚对外还是有一定阻抗的。我想请教的是这个电路是不是对器件寿命、器件本身的完整性有很大的影响,想评估一下那个电容是应该加还是不加。

网友D:
可能是存在吸收干扰,防抖的问题;但是也会使沿变化缓慢,这也要看你的电容值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目前我们用的是104,感觉比较大吧。如果采用这种防干扰措施的话是不是必须得加限流电阻呢?不知道还有没有 ...

还有两种方法楼主可以选择。
第一种硬件改动:如下图所示
第二种在DSP的编程上,做去抖动,然后硬件直接不焊那个电容。

网友G:
ruan jian jie ju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两种方法楼主可以选择。
第一种硬件改动:如下图所示
第二种在DSP的编程上,做去抖动,然后硬件直接 ...

您说的没错。不过我们的板子上比较器输出端到DSP输入引脚有一段距离,所以还是把电容放在DSP引脚那儿,但是我打算降低电容量到1000pf,这样应该可以提高抗扰动性能。因为通常这中干扰频率都比较高,大电容没什么用,反而小容值的叠片电容的自谐振频率较高,可以有效抑制高频干扰,同时也可以省去那个限流电阻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您说的没错。不过我们的板子上比较器输出端到DSP输入引脚有一段距离,所以还是把电容放在DSP引脚那儿,但 ...

嗯 相当于把导线作为限流电阻了 这想法不错~  这是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法了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