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llegro] Allegro 约束管理器使用疑惑,求指教

楼主(2013-10-12):
借问一下,使用Allegro的约束管理器中发现下面两个问题解决不了,哪位大侠请指点一下:
1. 第一个圆圈所示,为什么短一截,哪里设置可以与其他一致?
2. 第二个圆圈所示,三角形表示什么,哪里设置可以去掉?

网友A:
1. 第一个圆圈所示,为什么短一截,哪里设置可以与其他一致?
RE:这个指的是你在图中用color hilight相同颜色,为白色,即NET NAME:CRTL与GND你都点为白色。
2. 第二个圆圈所示,三角形表示什么,哪里设置可以去掉?
RE:这个是指你直接hilight的net name,,所以会有三角形。
以上去掉都可用dehilight完全可以消失。

楼主(2013-11-16):
引用 网友A:
1. 第一个圆圈所示,为什么短一截,哪里设置可以与其他一致?
RE:这个指的是你在图中用color hilight相同颜 ...

非常感谢 后来解决了

网友A:
呵呵,解决就好

网友B:
很专业的解答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