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IM900] 信号接收问题

楼主(2013-10-13):
这个模块 怎么使用呢??为何我们做的天线 一合上盖子就没有信号了???求各位大师指导,谢谢

网友A:
天线要放在盒子外面
或者,新设计外壳,并在设计外壳的时候考虑信号衰减问题

网友:
盖子屏蔽效果太强了

网友B:
你们那个外壳是什么做的?对信号的屏蔽太明显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天线要放在盒子外面
或者,新设计外壳,并在设计外壳的时候考虑信号衰减问题 ...

如果 天线 放到外边 壳子的外观不是很美观,这也要考虑啊???!!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们那个外壳是什么做的?对信号的屏蔽太明显了

那外壳使用什么材料做 比较好呢???求指导!!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