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8位数码管最上面那位总显示不出来,程序没有错误。求各位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啊?

楼主(2013-10-13):
我的8位数码管最上面那位总显示不出来,程序没有错误。求各位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A:
你这图也没有,程序也没有,别人怎么知道你到底哪里有问题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图也没有,程序也没有,别人怎么知道你到底哪里有问题啊?

呵呵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用的是一块买来的开发板 以前用的时候数码管是好的,可以确定的是电路图都是好的。我用的就是他送的资料里的程序。以前试过都没问题。但是后来出现了这种情况。所以想寻求一下类似情况的解释。

网友B:
没有图,赶紧回家去,大家帮不上忙

网友C:
看看是不是数码管的脚或是驱动芯片引脚松动了。。。

网友D:
是不是共阴共阳弄反了?

网友E:
数码管是不是烧了

网友F:
程序有误也有可能哦,不小心动了哪里呢

网友G:
你确定程序没问题,那就是硬件问题喽

网友:
就一位吗,你把别的控制位接上去,看看会不会亮,会亮就是数码管没有问题,在看看驱动那边线路,看看有没有虚焊,如果都没有问题,那就是你程序出问题了

网友H:
肯定是共阴共阳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