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整流与稳压] 二极管发烫原因不明

楼主(2013-10-13):
      焊了一个电路,因为要降压1V左右,于是在电路上直接串二极管(1N4007),测得二极管压降为0.8V左右,而整个电路的电流为0.86A左右,如图所示

但是上电不一会,就发现二极管发烫得厉害。

于是并多个二极管,然后再测两端的压降,电压也是0.8V左右,而电流也是0.8A左右,然后发现不一会,两个二极管都仍然发烫。再把二极管并多两个,如下图所示

此时测得的二极管压降是0.8V,说明压降是比较稳定的,而整个电路的电流还是0.86A左右。理论上,每个二极管通过的电流才0.2A左右,不会有太大偏差,而实际上测得的电流也是0.2A左右。但是所有的二极管还是会发烫(不是普通发热,而是烫手)。

1N4007的参数如下图所示

按照计算,如果说电路只加了一个二极管而发烫的话,但是并了4个二极管,每个二极管分流0.2A左右,压降0.8V,功率也不超过0.2W,怎么会发烫呢?

网友A:
"实际上测得的电流也是0.2A左右"

怎么在实际电路测试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"实际上测得的电流也是0.2A左右"

怎么在实际电路测试的?

就这个

网友B:
4个二极管都放在一起,总功率0.7W左右,应该比较烫了。

网友C:
1N4007散热面积小发热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个二极管都放在一起,总功率0.7W左右,应该比较烫了。

应该是0.7W的功率分给了4个二极管上吧,而且加二极管是想验证问题是不是出在二极管承受的功率过大上。

网友C:
换肖特基二极管发热就小很多。

人家就要降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换肖特基二极管发热就小很多。

我换过HER204,结果好像是一样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这个

你实际怎么测试的啊

均流很难的,二极管的温度特性决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实际怎么测试的啊

均流很难的,二极管的温度特性决定的

确实不均流,但是即使每个分了一点,这样过流最大的那个二极管也应该不会很烫了,但实际上每个都很烫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换过HER204,结果好像是一样哦

HER204不是肖特基

网友E:
测下反向恢复电压

网友B:
如果二极管的散热条件不好,都焊接在一起,1个和4个有差别,但是差别不会太大。

网友F:
基实这是器件的离散性决定的,较热的管子串一个1欧1w的电阻,试试,因为每个管子的I-V特性不一样,斜率越高的,分得电流也越大了。

网友F:
还不是用大功率的二极管一个来得方便。有很多的

网友G:
并联二极管的都是上辈子折翼的天使

俺也在研究这句话——同27楼——挺有意思

网友H:
导线太细发,热很正常,能不能把VCC,GND的线高粗点,加快散热,可能是这两处地方电流很大,热量会传导过去。

网友I:
怀疑电流测量方法不对,我猜负载不是纯电阻性的。

网友J:
看不懂啊

网友K:
二极管发烫厉害,只要不坏就可以用下去。

网友L:
后面的电路呢

网友M:
功率虽然只有0.2W,但是二极管就那么大点,发热时正常的

网友N:
怀疑0.86A的测量方法和实际大小

网友O:
发烫功率大,楼主的负载很大么

网友P:
1. 发热原因清晰,就是电流不小!
2. 轻易不要这样降压!给出更详细电路和工况,还不如弄个电阻
3. 怎么说也不能多个并联!

网友Q:
引用 网友G:
并联二极管的都是上辈子折翼的天使

什么意思

网友G:
引用 网友P:
1. 发热原因清晰,就是电流不小!
2. 轻易不要这样降压!给出更详细电路和工况,还不如弄个电阻
3. 怎么说 ...

没啥,初学者通常会这样认为
1. 电阻在任何温度下都为标称阻值,且不发热
2. 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必定是硅7锗2

无奈摊手

网友R:
发热应该量化,如果并起来后,总电流和每个的发热量还是没变化,不是打破了能量守恒????!

网友S:
感觉烫手实际温度大约是多少呢?40℃?
这有一篇热基础的文档,看看能对你有所帮助吗。

网友T:
加散热片,用TO220封装的二极管

网友U:
高温严重影响器件寿命,建议换大电流二极管。

网友U:
二极管端电压与电流成指数关系,由于二极管之间的差异与使用时温度,并联不能保证真正分流。

网友V:
热阻很大,如果二极管没有损坏,那就是散热没有做好。

网友W:
标准1A,到0.8A了,发热正常,
二极管并联没啥效果的,
換大功率的,
或者用PMOS管代替二极管

网友:
大量电能转化成热能,管子又散不了这么多热量就发热啊。实际电路和仿真是有很大区别的。

网友X:
为什么要并联二极管没看太懂,感觉用一个和用四个没啥区别

网友Y:
分立的二极管并联使用就是一种错!在同一个封装中并联式可以的!

网友Z:
我还不信了,多大电流算大?
4个不行并上100个。

网友AA:
功率大,热平衡后,60℃和70℃没有太大区别

网友AB:
要么测量方法有问题,要么你的负载有问题

该电路我们用了无数个板子出去,都没见过有问题的。

网友AC(2013-12-07):
看电流是否含脉冲
脉动峰值较大也会使显示的值有误差
且发热 加去耦电容

网友AD:
二极管还是加均流电阻吧,哪怕每个二极管串联一个2Ω电阻呢!

网友AE:
二极管M7不可并联使用....
因为它们不会均流.

网友AE:
M7那样的管子,需要通过PCB散去大部分热的,把它们放在一起,就算电流平均,也会同时热.

网友AF(2014-01-13):
电路中是否有高频成分在里面?

网友AG:
二极管使用过程中是必须限制电流(可通过电阻),你这样是很容易损坏二极管的,即使是并联也没办法达到均分电流

网友AH:
差不多0.8W的热量,在1个小小的4007上肯定很烫手的,4个单纯的并在一起,还是很烫手的,除非你把4个在空间上分开许多,改善散热效果,用手感知的话会有明显区别。空间允许的话,可以架高引脚焊接高度,2个4007各加1欧姆阻尼电阻就可以了,4个没必要,1个余量小。

网友AI:
直接在0.86A的地方串联个电阻,起到限流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