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仿真为什么不对

楼主(2013-10-13):
我想要输出2000Hz频率的正弦波,为什么这样做不行,哪里错了?

网友A:
R3C1上端接R1R2之间,R5左端也改接R1R2之间,所有“地”接电源负端,R2两端并联大电容。

最好改成双电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3C1上端接R1R2之间,R5左端也改接R1R2之间,所有“地”接电源负端,R2两端并联大电容。

最好改成双电源。 ...

所有地接电源负端什么意思?

网友B:
R1和R2两端都并个10uF电容看看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1和R2两端都并个10uF电容看看。。。

不行啊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行啊。。

怎么不行?有什么表现?是仿出来一条直线还是咋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不行?有什么表现?是仿出来一条直线还是咋地?

直线啊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直线啊。。。

你早把这个关键信息说出来,早就解决了。

原因是你没对电容(如C1)赋初始值(initial value),一般是0V。
赋初始值就振起来了。
具体原因见spice手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早把这个关键信息说出来,早就解决了。

原因是你没对电容(如C1)赋初始值(initial value),一般是 ...

啊。。我没赋初始值它现在也震起来了。。但是,我想要2kHz的输出,电容和电阻应该如何取值啊?谢谢了!!

网友C:
放大倍数不够,加大R6的数值,估算下,在起振频率时,环路幅度增一才1.07倍,在起振方面有点难度,最好设定在3倍左右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啊。。我没赋初始值它现在也震起来了。。但是,我想要2kHz的输出,电容和电阻应该如何取值啊?谢谢了!! ...

在起振点频率,相位差是零,幅度增一等于3,比较起振快,实际电路中,如有失真,波形变形,调低放大倍数,失真就会降低。环路从输出与移相电路断开点算环路增一。

网友D:
①地问题,用双电源吧!若要用单电源,则需要作些微调。
②增益问题,文氏桥振荡器所需要的增益的理论值是3倍。大于3倍则增幅振荡。小于3倍则减幅振荡,直至停振。
③缺少稳幅电路。所以不能输出正弦波。建立振荡需要增益大于3。稳定振荡需要增益正好等于3(由于元件参数的误差影响,实际上是3倍左右的某一值),否则要么无法建立稳定的振荡,要么发生“削峰”失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①地问题,用双电源吧!若要用单电源,则需要作些微调。
②增益问题,文氏桥振荡器所需要的增益的理论值是3 ...

能告诉我哪里需要改成多少么。。。。就是比如说R6应该改成多少?。。我是新手你说的太深奥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①地问题,用双电源吧!若要用单电源,则需要作些微调。
②增益问题,文氏桥振荡器所需要的增益的理论值是3 ...

稳幅电路我后来用二极管稳幅了

网友E:
电源是不是接的有问题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