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元件

楼主(2013-10-13):
如上图,3225是什么元件,在哪能找到资料,谢谢了

网友A:
没见过,你可以找T叔的贴片元件手册查查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51414-1-1.html

网友B:
似乎是钽电解、二极管、或者电感之一,楼主可以拆下来测一下。

网友C:
目测就是二极管,极有可能会是肖特基二极管

网友D:
二极管的可能性最大,拆下来测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E:
有点像三极管啊~

网友F:
可能是整流二极管!
3225表示的可能是封装!!

网友G:
教你如何判断:它与“进线”端是否有联系?…它本身有几个“触”点?…每个触点与其它如何相联?…爬电路、描草图!俗话叫“抄板”!          然后自己看着办吧!哈!…

网友H:
请大家不要误导楼主了
这是EPCOS的压敏电阻,型号为CU3225K25G2。

网友I:
是EPCOS的压敏电阻,果然有高人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