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
汽车启动识别控制器求助

楼主(2013-10-13):
        本人是初学者,因为要完成一个车用LED灯的控制方案,在此向前辈和高手们求助。
    LED控制器的要求:
    1.汽车未启动时电瓶电压没有纹波,而在启动之后,交流发电机会输出一个纹波电压,通过单片机自动识别汽车启动后的纹波电压,来触发控制器的输出端给LED灯供电,通常这个纹波电压在100mV左右
    2.要求单片机能自动判断非连续的纹波电压干扰信号,排除在汽车炉火状态时,摇控锁车或开锁时双闪灯和防盗系统对电瓶电压造成的干扰纹波
   请高手们帮忙整个程序和方案,感谢

网友A:
整个现成方案, 不大可能.
不过既然要求明确了, 那就可以通过实验来采集纹波特性,并从中找到稳定可靠的识别方法.
这个东西, 做成功了, 最终可以申请专利哦.
鼓励一下. 楼主努力哦

网友B:
楼上说的对 采集信号 分析差异 找出规律 可行

网友C:
直接在磁电机端整流之前接一根检测线不是更可靠?

网友D:
可用的方案多了去了
钥匙点火状态位置检测
发送机转速信号检测
或者直接OBD读取发动机转速来判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