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加密 谁有高招

楼主(2013-10-13):
芯片加密一直是我头痛问题,除了插掉字,盖膜。应该还有改变引脚,但是改引脚的工艺不知道如何进行?为了增加解密难度,还有其它加密方法吗?这里集思广益,请教大家了。

网友A:
在论坛搜索“芯片加密”,论坛有很多相关的讨论。
另外,有加密需要的地方建议还是采取**难度大的芯片

网友B:
芯片加密,真想加密就用ATM机的方案,采取专用芯片加密,这个东西发现异常会自毁数据,哈哈。开个玩笑。在国内不管什么技术,山寨只是早晚的事,这个只能是争取你产品的上市时间……

网友C:
如果只是对软件版权和访问加密,可以试试ATSHA204 使用SHA256加密,我们在DVR客户里有大量应用,尤其和带AES加密引擎的MCU共同使用效果非常好

网友D:
最好的加密,是保持技术和性能的先进性……

网友E:
加密程序还是要加密数据呢?

网友E:
看样子是想加密程序吧?

网友F:
可以试试我们的芯片,在加密性上还是可以的

网友G:
加密是一个猫捉老鼠的过程。要实现加密要根据具体的环境来实现。你无非就是怕你MCU里面的代码被人读了出来,然后自己烧入。所以一般掩盖丝印让人不知道是那个MCU。我觉得加密要另辟蹊径,找一些市面不常用的IC,你的MCU对它进行控制,你的MCU就是被人读出来了,但是买不到另一颗IC,也是没有办法的。找另一个IC的时候就要花点心思了。如果另一个IC是一个RAM型的片子,那你要在MCU访问的时候搞一些算法。加密是需要根据情况来确认加密的难度性,如果你的产品附加值高,你可以选用贵一点的方案,附加值低就选用低成本的方案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只是对软件版权和访问加密,可以试试ATSHA204 使用SHA256加密,我们在DVR客户里有大量应用,尤其和带AE ...

lz能说一下这个片子的用法吗,我也正在学习这个,好多问题弄不明白啊。先感谢一下

网友I:
用笙泉啊,三层加密,之前有个客户试用了一下,说他们几个工程师硬是没**出来:lol

网友J:
可以考虑一下深联华专门设计的一款加密芯片,怎么样大家可以瞧瞧。

网友K:
这个问题我也正在研究呢,但是加密只能是增加别人的解密时间和成本而已,无论怎么加密,肯定是可以解密的。

网友J:
对于研发厂家来说能增加别人的解密时间和成本就够了,起码给抄袭的厂家增加难度,让自己产品利益最大化,

网友H:
引用 网友K:
这个问题我也正在研究呢,但是加密只能是增加别人的解密时间和成本而已,无论怎么加密,肯定是可以解密的。 ...

对,我们只能做到这里了

网友H:
呼叫@老歌新唱

快出来指点一下sha204怎么使用啊

网友L:
只要知道产品功能。。。。没必要去**程序吧,,,重新写一个可能比**更便宜。。。

网友C:
晕,这样吧,我们30号在上海宜山路888号ATMEL办公室那边有个CTC培训会议
另外这个视频也有点介绍,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NjA3Mzg2MDE2.html
诸位等等我在找FAE要一些资料

太大了发不了,给个qq或者邮箱吧

网友M(2015-02-14):
引用 网友H:
呼叫@老歌新唱

快出来指点一下sha204怎么使用啊

我们是代理,提供技术支持,烧录器,样片,郑先生 13926-540-95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