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 flash模拟EEPROM的问题。

楼主(2013-10-13):
死活读不出来,也不知道写没写进去。哪位大仙帮忙看看我的工程啊??
或者能给一个有读写的完整能用的例程?

这是写或者读的程序,片子是STM32F103VBT6

  for (VarValue = 0; VarValue < 1000; VarValue++)
  {
    EE_WriteVariable(VirtAddVarTab[0], VarValue);
  }

  for (VarValue = 0; VarValue < 1000; VarValue++)
  {
    EE_ReadVariable(VirtAddVarTab[0]+VarValue, Veeprom);
  }
@王奉瑾 @airwill @pa2792 @水工鸟 @huangxz @mornsun @jlass @jjjyufan @不亦心 @ytfdhb
我其实只要1个页面就够了,因为我只需要写一次就可以了。。

读取数据的时候EE_ReadVariable(VirtAddVarTab[0]+VarValue, &Veeprom);这样写立马报错???
错误原因。。Error[Pe167]: argument of type "u16 (*)[1000]"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"u16 *"

网友A:
sorry,不玩软件很多年。。。帮顶吧

QQ:红红橙黄棕红紫白黑。TEL:棕绿灰灰白紫紫绿棕黄黑 大哥,你这号码让人如何认啊。。

网友B:
Error[Pe167]: argument of type "u16 (*)[1000]"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"u16 *"
函数参数错误了.

错误的原因我知道啊,问题是让他类型匹配以后,根本就读不出数据啊。

网友C:
首先我认为这没什么难度
所以如果楼主你的软件水平还过的去的,而且确实认真处理过的话,或许更多的应该考虑这种方式是否可行,或者硬件损坏的可能性

网友D:
帮楼主顶一个   这一块   了解的不多   顶一个 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

网友E(2016-07-27):
这是数据手册,楼主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