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单片机选型,请帮忙

楼主(2013-10-13):
国产,台湾均可,量大,价格便宜就行,功能为测量电压,量程为0-999MV,需12位A/D转换,驱动三位数码管显示。工作电压5V,sop-16封装,

网友A:
有啊,笙泉的MA86E50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啊,笙泉的MA86E508

只有8位A/D,精度不够啊,还是FLASH的,价格不行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价格看你要多少钱的,如果要一块肯定是做不到,但价格肯定是不贵的。要不先发个规格书你看看。 ...

精度不够啊。才8位,要12位还差不多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只有8位A/D,精度不够啊,还是FLASH的,价格不行吧

笙泉这一款是很便宜的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精度不够啊。才8位,要12位还差不多

12位的有,但是价格就.....你懂的

网友B:
非要12位不成?速度不快软件滤波也成么,那就用强大的STC吧,呵呵

网友C:
CSU8RF3221  12bit*4路ADC,  2路PWM,2K*16ROM

网友D:
10bit ADC可以不,N79E8132AS16价格很不错

网友E(2013-11-13):
单片机自带的电池能用几年啊

网友F:
12位打死一大片啊  哈哈哈哈哈  那还是 去找专业的单片机好了

网友G:
SN8P2712吧,想省成本应该用2711也可以,我之前就做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