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求教AVR驱动步进电机

楼主(2013-10-13):
AVR输出波形给驱动,驱动器驱动电机启动并加速,请问查表法是怎么实现的

网友A:
首先  你要有一个表咯   其次是把你的表放到一个数组里面   然后用单片机从数组里面调用数据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  你要有一个表咯   其次是把你的表放到一个数组里面   然后用单片机从数组里面调用数据就可以了 ...

请问版主是不是这样,比如要求0-30khz的频率,我把0-30k细分,如果我每次换频增加20hz的话,就大概1500个频率点,就是根据这些频点计算出OCR1X的初值,在程序里不断调用数组来变换频率?

请问您每次换频增加多少合适?每次换频该保持多久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  你要有一个表咯   其次是把你的表放到一个数组里面   然后用单片机从数组里面调用数据就可以了 ...

您qq多少?请教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版主是不是这样,比如要求0-30khz的频率,我把0-30k细分,如果我每次换频增加20hz的话,就大概1500个 ...

如果在你的分频系数范围内能完全覆盖你所需要的频率,那就没必要去调用数组了,直接可以用公式计算出你需要多大的值,然后根据手册重新写一下就可以改变频率了,不过要主要在什么时候写,这个手册上有写的,防止出现意想不到的错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qq多少?请教下

问题的话就在这里讨论咯,QQ一般不讨论技术问题的了,这个要仔细看看datasheet,我qq603470189,加我注明怎么知道的QQ,验证消息定时器咯,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拒绝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