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c6000问题请教

楼主(2013-10-13):
我想问以下问题(C6000芯片):
(1)我想将在PC机上用matlab程序生成的数据文件导入到DSP芯片里,那么这个数据一般是存储在DSP芯片的L2存储区还是一级数据存储区;如果数据太大,我可不可以将它放在开发板的外部存储区,怎么放;
(2)DSP工程的程序,包括c源码,头文件,向量表文件,cmd文件等最初是放在芯片哪的,怎么将编译通过生成的.out文件固化进DSP芯片里;
(3)DSP通过串口协议(比如McBSP)是怎么一帧一帧传数据的,帧的大小是自己在程序中设定吗?

网友A:
1,程序空间PON: 1,则片内SARAM安排到程序空间DON: 1,则片内SARAM安排到数据空间当片上的存储器容量不够时,我们可利用其外部存储器接口进行扩展

网友B:
这个问题正好我也想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