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一个高转换效率移动电源

楼主(2013-10-13):
现在智能手机太耗电,正常使用可以**1天半。玩玩游戏看看书一天都不够用,为了偷懒以前也买过几个移动电源的PCBA装上过几颗2200mA18650和聚合物电芯用过一段时间,都不理想。
要么是板的转换效率太低、发热厉害,或者是保护电压太高、太低,基本没有发现理想的。本人是在电芯厂工作上班,电芯充足:lol 。准备DIY一个移动电源,具体参数如下:

1、过充保护电压4.2V
2、具有预充电和涓流充电功能,预充和涓流充电电流在100mA以下。
3、过放保护电压3.0V
4、1A输出时转换效率>85%
5、1A输出时的压降<0.5V
6、待机功耗<15uA
7、具有自动检测负载功能。每次充电还要按一下按钮对于我这样的懒人来说实在太麻烦
8、4颗LED电量显示功能,现在市面上数码管和液晶显示的。个人开始觉得没必要,后面有兴趣再折腾。
9、具有双输出USB,
10、额定输出电流2A
11、充电电流800mA-1A
12、具有手电筒功能

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几项参数是否可行,积极讨论。对给我帮助的朋友免费送套料。谢谢!
原理图如下:
有时间再逐步更新

楼主:
请这方面的专家多多指点。谢谢!

网友A:
图不清晰啊

网友B:
产品的角度当然是自己设计更加完美,但是相对DIY来说,我倾向现成的电源管理模块。淘宝也有卖,自己做的话单片机无非是AD电压检测,关于效率和功率还看芯片和电路是否合理。
有资源就是好,之前我也想DIy一个,但是淘宝看了下盒子算运费要30左右电池哪怕是1800ma/h的也要7块左右一个 ,高一个一万毫安左右的也要70块左右,但是已经有现成的商城卖50块一个。。。所以就买了个现成的
引用 网友C:
| 显示全部楼层

网友D(2014-02-20):
图看得不是很清楚

网友E:
效率提高用什么集成块,我买了一个,不能用
提示充电接触不良

网友F(2014-04-22):
长见识了!

网友G(2014-11-04):
不知道楼主的完成没有。待机15μA还要求自动检测负载,使用ETA9653估计还是够呛,电量检测要使用很大的电阻分压,可以使用升压后的电压驱动比较器实现显示。充电可以用4056/4057。电池容量太大,充电时间会很久很久,大电流充电,充电口会发热严重,所以这些才是真正的难点。。。好吧,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只想问,楼主做出来没有?参考参考,嘿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