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模块输出电压不达标

楼主(2013-10-13):
用的是24V转5V的模块,带上负载,输出电压只有3V,

网友A:
你好!输出电压测试只有3V这个有很多原因,具体是什么型号产品?是不是存在过载应用的情况?或是输出端的容性负载过大?或是负载启动瞬间需要很大的启动电流等等,外围电路、负载请详细说明以便能更好的解决你的问题。

网友B:
有可能是负载的负载能力太强  或者是电路的响应速度不够

网友C:
负载的问题  应该占了很大的原因  楼主

网友D:
楼主你的问题需要详细说明的哦,不过我觉得负载的原因很大

网友E:
是否是负载的变化太大了  楼主  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

网友F:
有可能是负载的能力超过了电源的驱动能力

网友G:
加几个电容。

网友G:
输入要加电容,输出要加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