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关于开关电源学习的几点疑惑

楼主(2013-10-13):
:)同志们好,刚接触开关电源,平时利用零碎的时间看书已经有一个多月了,三种经典的拓扑结构已经搞明白,但是环路控制部分看不懂,搞不明白,我打算先用UC3842做出来一个简单一点的看看情况,但是环路控制是硬伤啊,并且我看网上卖的小的开关电源基本上也没有几个元器件,请问大虾们我接下来该如何学习?:handshake

网友A:
开关电源,一是磁设计比较繁琐,二是环路设计比较抽象,环路设计方面可以先看看自动控制原理,开关电源实践出真知,理论是指导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关电源,一是磁设计比较繁琐,二是环路设计比较抽象,环路设计方面可以先看看自动控制原理,开关电源实践 ...

:)谢谢,前期学PID算法的时候粗略的看过自动控制原理,环路控制的确是听抽象的,对,实践出真知

网友B:
关注一下,在下最近也在学开关电源,看的是《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》。看到100多页,头疼了。

在纠结是先实践还是继续往下看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关注一下,在下最近也在学开关电源,看的是《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》。看到100多页,头疼了。

在纠结是先实 ...

:handshake你看到那一部分了?开关电源设计那本书我认为讲的没有《精通开关电源设计》这本书讲的好,简单来说就是不易入门,我现在已经看到环路控制了,我打算先用UC3842和PSPICE仿真做一个试试

网友C:
多看多练

网友D:
看的是《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》。纠结变压器的计算!如果不做硬件根本不知道可行还是不可行

网友E:
开关电源   这一块   确实是实践很重要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看到那一部分了?开关电源设计那本书我认为讲的没有《精通开关电源设计》这本书讲的好,简单 ...

还在看电流模式,也就是第五章。

我也看下《精通开关电源》吧。

网友F:
我也刚开始学开关电源,看哪个《开关电源设计入门与实例解析》 好几百页
头大啊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也刚开始学开关电源,看哪个《开关电源设计入门与实例解析》 好几百页
头大啊!!! ...

:lol我直接看的是《精通开关电源设计》那本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多看多练

网友G:
表示已也在学 刚做了一个电源  纹波大  还有干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表示已也在学 刚做了一个电源  纹波大  还有干扰

上点图看看啊。一起学习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表示已也在学 刚做了一个电源  纹波大  还有干扰

嗯,采用那个结构?功率是多大的,采用什么控制芯片,电流模式还是电压模式?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嗯,采用那个结构?功率是多大的,采用什么控制芯片,电流模式还是电压模式? ...

数控恒流源   buck降压  15V输入   0-3a输出可调

网友H:
学习开关电源中

网友I:
学习的话最好分几个阶段去做~通过看书进行基本理论学习~构筑起框架~然后用实际经验做填充~之后随着理论与实践结合后经验的增加~~再通过看书去进行精装修~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学习的话最好分几个阶段去做~通过看书进行基本理论学习~构筑起框架~然后用实际经验做填充~之后随着理论与实 ...

:handshake谢谢~~

网友J:
半导体和阻容类元件全买来了,磁性元件还没买好。各位哪里买的?推荐一下吧!!困扰我很久了!~
三种:开关变压器(EE20)、磁棒电感(3A)、共模电感(这个相对简单)。
另一个问题:找人做样品呢,还是买磁芯骨架漆包线自己干?

网友J:
忘了回答楼主的问题:找一个样板,买元件、画PCB打样,通电搞起来,遇到困难再看书那味道和平时真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忘了回答楼主的问题:找一个样板,买元件、画PCB打样,通电搞起来,遇到困难再看书那味道和平时真不一样 ...

:handshake已经开始了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