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和MIPS

楼主(2013-10-13):
ARM系列和MIPS大家爱对比讨论下吧

网友A:
流水线结构 pipeline - MIPS 是最简单的体系结构之一,所以使大学喜欢选择 MIPS 体系结构来介绍计算体系结构课程。

网友B:
- arm has barrel shifter shifter是两面性的,一方面它可以提高数学逻辑运算速度,另一方面它也增加了硬件的复杂性。所以和可以完成同样功能的adder/shift register相比,效率更高,但是也 占用更多的芯片面积。

网友B:
  - MIPS have "branch delay slot" and "load delay slot" MIPS使用编译器来解决上面的两个问题。因为MIPS最初的设计思想就是使用简单的RISC硬体,然后靠编译器及其他软体技术,来达成RISC的完整概念。

网友C:
指令结构 instruction - MIPS have 32bit and 64bit architecture,but ARM only have 32bit architecture ARM11 局部64位- MIPS是开放式的架构,用户可以在开发的内核中加入自己的指令,- ARM has 4-bit condition code in every instruction arm 在这一点很像x86.MIPS在MIPS IV也加入"conditional move"指令,来提高pipeline的效率。

网友B:
ARM has pre- and post-increment addressing modes auto-increment/decrement on load/store instructions - 在节省代码空间方面,MIPS16 很类似ARM Thumb 3.寄存器 register - 由于MIPS内核中有32个注册器(Register),而arm只有16个,这种结构设计上的先天优势,决定了在同等性能表现下,MIPS的芯片面积和功耗会更小。

网友D:
arm 有一组特殊用途寄存器cp0-cp15,可以使用MCR,MRC等指令控制; 相对应的,MIPS也有cp0 0-30,使用mfc0,mtc0 指令控制。

网友B:
Register banking in arm. r8-r12 FIQ mode;r13:SP r14 R感觉不出banked register有什么好处。

网友E:
MIPS has a hard-wired-to-zero register ,but arm not MIPS use register $0 for Zero 4.地址空间 address space - MIPS 起始地址是0xbfc00000,会有4Mbyte的大小限制,但一般MIPS芯片都会采取一些方法解决这个问题。

  arm没有这种问题。

网友F:
MIPS24K 起始地址改到了0xbf000000,现在有16Mbyte的空间了。

网友G:
MIPS don't have to turn paging on to enable the cache. MIPS have the address space for both cache and un-cache but ARM need enable/disable cache 5.功能 function - Float point: MIPS64 has. ARM's support for FP is limited, and usually not included, and it is a 32 bit architecture - arm use JTAG,MIPS use EJTAG.Debug工具一般两种都支持。使用起来感觉差不多。

网友H:
性能 performance - 具体性能比较,因为差异性太大,所以很难分出谁好谁坏。从个人经验来讲 MIPS4k和ARM9基本上是同一个级别的,但arm9性能似乎要比MIPS4K好。

  同样是32bit的MIPS24K性能上比MIPS4K有很大提升,也应该比arm9要好些。

  因为没有用过arm11和MIPS34K的芯片,没法比较,但感觉这两个似乎是一个级别的。

网友I:
应用- 在1000MHz以上的应用,很难找到采用arm架构的产品。

  MIPS架构用在200MHz或者是266MHz以下的应用比较少,而这恰恰是arm的主攻市场。

  - ARM 在手机等便携式领域,MIPS 在住宅网关、线缆调制解调器、线缆机顶盒等- arm 采用硬核授权;MIPS 采用软核授权,用户可以自己配置,做自己的产品。

网友J:
未来发展- arm的下一代走向多内核结构,而MIPS公司的下一代核心则转向硬件多线程功能(multithreading)

  MIPS 的multithreading 很类似Intel 的 HyperThreading技术。从现在的发展来看,多内核占上风。

网友E:
现在ARM是主流,呵呵,不过MIPS的功耗其实不必ARM差

网友I:
现在不过高通的芯片也比较猛

楼主:
哦,多谢大家讨论

楼主:
那就先结贴了,周末愉快

网友K:
ARM   打菜油
MIPS  打酱油

网友L(2014-01-22):
呵呵,竞争之下,究竟谁更好,市场数据才是最实在的评判标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