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RC电路延时计算确定R,C值

楼主(2013-10-13):
请教各位大神,如何设计延时电路,如何确定电阻R和电容C的值,如果有什么相关的教材资料,麻烦推荐下 ,不胜感谢。

网友A:
i=C*dv/dt,电路原理就有的。
R越大,i越小,对应的dt时间就越长;
R越小,i越大,对应的dt时间就越短。

网友:
充电时间由充电电流与电容容量有关。

网友B:
T=RC,T单位为秒,R单位为欧姆,C单位为法拉,这样可以估算出R、C的大致范围,再调整下,基本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