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放大器-信号链]
这个怎么用

楼主(2013-10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什么管脚?

楼主:
REF和PD管脚怎么接?

楼主:
有什么用途?

网友B:
PD关断引脚就是使能控制,可以使运放不工作。

网友B:
REF引脚可以设置PD脚的控制信号作用的电压阈值。

网友C:
多看datasheet啊

楼主:
不知道几页啊

网友D:
手册21页有详细的解释。

楼主:
哦,找到了,多谢哈

网友E:
技术手册上讲的其实比较详细的   楼主  好好看看技术手册   应该就有思路了  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