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电插拔

楼主(2013-10-13):
(无正文)

楼主:
不是很懂,多谢大侠指点

网友A:
两单片机串口直接通讯吗?

楼主:
嗯,直接通讯,不用RS232电路。

网友B:
学学USB接口呀,电源线长于信号线。否则容易烧IO

网友C:
4楼的意思是先供电后接触,而非先接触后供电。

网友D:
软件也要给予相应的配合

楼主:
哦,明白了,多谢

网友E:
在需要插拔的端口做好防静电防雷电处理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