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据转换器-信号链] ADS7886作为ADC的转化器

楼主(2013-10-13):
最近在一个项目中我们用到了ADS7886作为ADC的转化器。但是在刚开始使用中我们发现从ADS7886所读出来的数据一直为0

网友A:
数据、时钟、片选不能用排线

楼主:
换了单根的线

网友A:
有数据读入了吗

楼主:
嗯,但是所读如的数据与理论数据一直有个十几的偏差

网友B:
应该是一直有一个直流电平加到了输入信号上了。

网友C:
不坊把你的测试电路和测试方法贴上来看看?

网友D:
输入端串个电容,要不然就是前面的某个电阻参数不对。

楼主:
好的,我试一下,多谢啊

楼主:
先结贴了

网友E:
问题解决了就好   楼主   常来21ic哦

网友F:
楼主可否总结一下问题的结论, 也好给广大热情的网友参考和借鉴

网友G:
这个还要看下你的参考源的啦

网友H:
楼主  还是尽量采用单线排布吧  楼主  这一块  感觉应该没有什么难点的

网友I:
引用 网友A:
数据、时钟、片选不能用排线

为什么不能用排线?难道会有干扰?

网友E:
一般不建议采用单排线来实现   这样信号的串扰可能比较大

网友I:
引用 网友E:
一般不建议采用单排线来实现   这样信号的串扰可能比较大

原来是这样啊,我之前用ADS1000采电压时总是采不出来,难道就是因为信号线之间的干扰?

网友J(2020-01-08):
引用 网友A:
数据、时钟、片选不能用排线

"数据、时钟、片选不能用排线"什么意思呢? 是这三根线在layout的时候不能并排走?谢谢!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楼主  还是尽量采用单线排布吧  楼主  这一块  感觉应该没有什么难点的

“还是尽量采用单线排布吧” 什么意思呢?你的意思是走线的时候,数据,时钟,片选有什么讲究吗?你的单线排布什么意思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