寄存器是什么作用,怎么配置,该怎么学啊?

楼主:
初学STM32,买的是战舰的板子,发现战舰自带的程序大都是用寄存器写的,完全不懂那些寄存器是什么作用,怎么配置,该怎么学啊?哪位大哥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吗?

下面这种的很好看懂,可是和板子不配套啊

网友A(2013-10-13):
第一个程序是寄存器开发,第二个是库开发
想了解寄存器的作用,可以去看用户手册

楼主:
关键他这种代码真的看不懂,如果给我不同的寄存器让我知道如何配置我倒懂,可是RCC这个结构体所带的寄存器成员变量都没有的,我不知道怎么配置

网友B:
楼主  这里有stm32 大多数常用寄存器的讲解  你用得到
http://bbs.**/viewthread.php?tid=325018
库函数  就是官方把相关寄存器封装成函数  刚开始  你可以用库函数啦

网友B:
寄存器 主要就是 移位 位与  位或等操作
库函数 主要就用到结构体了
楼主把上面两点多熟悉熟悉

楼主:
这个学太累,真心的,看不懂寄存器,因为没有寄存器的资料,那个RCC结构体里面的寄存器朋友们都懂吗?在固件库里只能找到定义,找不到其他信息了。

网友C:
寄存器  话说只有真正熟悉了   才能真正用起来比较方便  否则  很多时候都是隔靴搔痒   我是这么理解的

网友C:
希望高手们能够讲讲你们对于寄存器的认识   先顶一个

网友D:
外人觉得内核看cortex手册,外设看STM32手册感觉好一些吧?!

网友E:
刚学还是先看库吧。
在你没弄明白某个外设如何工作的时候,直接用寄存器容易遗漏一些细节,造成不良后果。

先看库,仿真的时候按步执行,看库改变了哪些寄存器的值;再看用户手册这些寄存器的作用。
反复推敲,熟悉了就简单了。

网友F:
通过demo板  慢慢去磨一磨   将代码都通读一遍   这样大致就有底了  楼主

网友G:
看cortex手册和STM32手册啊,这里有全部你想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