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程序怎么写呢?

楼主(2013-10-13):
我学单片机有些时日(51单片机+C语言)。会用定时器/计数器,然后产生中断。假如我用定时器/计数器,但不产生中断。那这程序怎么写呢?

网友A:
不是很懂,是不是用定时器/计数器一定要用中断呢?

楼主:
是啊,再问一个问题,中断的嵌套怎么使用,用什么要注意地方

楼主:
如果能结合程序说就更好了!

网友A:
把中断的开关关掉就行了呀,查询那个旗标

网友B:
中断嵌套是多个中断同时打开的时候才可能嵌套的

网友C:
是的,而且,只是高优先级会打断低优先级而已。

楼主:
中断可以关闭

网友D:
你可以啊,只是开启定时器,但不用写中断服务函数就可以了。你如果只是想获得时间的话,直接读取TH0和TL0的值就行了。但可能需要你不停的初始话TH0和TL0,担心它的溢出不是吗

网友E:
没有看懂楼主要表达什么意思

网友F:
关闭中断。在定时器工作时,不断循环的去读计数器的当前计数值。

网友G:
要用中断,别浪费了

网友H:
一般在任务不是很急迫的情况下,可以用查询的方式,查询标志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