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的录音笔是不是都采用DSP进行语言信号处理啊?

楼主(2013-10-13):
现在的录音笔是不是都采用DSP进行语言信号处理啊?

网友A:
TI有相关的芯片,比如PCM3060  ,支持异步工作、24位音频编解

网友B:
语音识别,将来肯定有前途。

网友C:
利用飞利浦解码芯制造专业录音笔,例如德劲

网友D:
录音笔上面用是什么样的石英晶振呢?请指教!

网友E:
我也不知道!

网友F:
一般这种芯片都是和一些控制器一块用,可以用PWM给芯片提供时钟,呵呵。

网友G:
楼上正解

楼主:
哦,我知道了

楼主:
先结贴了

网友H:
录音笔如果用咱们经常接触到的DSP的话  体积也太大了吧
可能有带语音编解码的其他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