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Y与MAC的区别

楼主(2013-10-13):
请教各位达人MSP430f5系列MPY32中
MPY与MAC这两个的用法区别
这两个在手册中的介绍真心没看懂
谢谢

网友A:
可以参考数据手册中的解释如下:
16位乘法寄存器: MPY
16位有符号乘法寄存器:MPYS
16位乘法累加寄存器:MAC
16位有符号乘法累加寄存器:MAC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参考数据手册中的解释如下:
16位乘法寄存器: MPY
16位有符号乘法寄存器:MPYS

恩,我就是想问乘法和乘法累加 两者是怎么运作的,以及二者的区别,谢谢

网友B:
·16位乘法器使用方法:
1.无符号数相乘 result="n1"*n2。第一操作数n1(16位无符号)赋给MPY寄存器,第二操作数n2(16位无符号)赋给OP2寄存器,赋值完成后,结果result(32位无符号)就可以在RESLO(低16位)和RESHI(高165位)中读取。
代码如下:
   MPY = n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first operand -unsigned mult
   OP2 = n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second operand
   result = RESH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RESHI word result
   result = (result<<16)|RESLO;              // Shift RESHI left and concat with
2.无符号数乘加操作 result="n1"*n2+n3*n4。第一操作数n1(16位无符号)赋给MPY寄存器,第二操作数n2(16位无符号)赋给OP2寄存器,第三操作数n3(16位无符号)赋给MAC寄存器,第四操作数n4(16位无符号)赋给OP2寄存器,结果result(32位无符号)就可以在RESLO(低16位)和RESHI(高165位)中读取。SUMEXT寄存器中保存进位标志。
代码如下:
   MPY = n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first operand -unsigned mult
   OP2 = n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second operand
   MAC = n3;    // Load 3rd operand -unsigned mult
   OP2 = n4;    // Load 4rd operand
   result = RESH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RESHI word result
   result = (result<<16)|RESLO;              // Shift RESHI left and concat with
3.有符号数相乘 result="n1"*n2。第一操作数n1(16位有符号)赋给MPYS寄存器,第二操作数n2(16位有符号)赋给OP2寄存器,赋值完成后,结果result(32位有符号)就可以在RESLO(低16位)、RESHI(高165位)和SUMEXT(符号)中读取。SUMEXT=0xffff则结果为负,SUMEXT=0则结果为正。
代码如下:
   MPYS = n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first operand -signed mult
   OP2 = n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second operand
   result = RESH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RESHI word result
   result = (result<<16)|RESLO;              // Shift RESHI left and concat with
4.有符号乘加操作 result="n1"*n2+n3*n4。第一操作数n1(16位无符号)赋给MPY寄存器,第二操作数n2(16位无符号)赋给OP2寄存器,第三操作数n3(16位有符号)赋给MAC寄存器,第四操作数n4(16位有符号)赋给OP2寄存器,结果result(32位有符号)就可以在RESLO(低16位)和RESHI(高165位)中读取。SUMEXT寄存器中保存进位和正负标志。
代码如下:
   MPY = n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first operand -unsigned mult
   OP2 = n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second operand
   MACS = n3;
   OP2 = n4;
   result = RESH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RESHI word result
   result = (result<<16)|RESLO;              // Shift RESHI left and concat with
·32位乘法器使用方法:
1.无符号相乘 result="n1"*n2。n1(32位无符号)低16位赋给MPY32L寄存器,n1高16位赋给MPY32H寄存器,n2(32位无符号)低16位赋给OP2L寄存器,n2高16位赋给OP2H寄存器,赋值完成后,结果result(64位无符号)就可以在RES0(低位), RES1, RES2 和 RES3(高位)中读取。
代码如下:
   MPY32L = 0x123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lower 16 bits of operand 1
   MPY32H = 0x123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upper 16 bits of operand 1
   OP2L = 0x567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lower 16 bits of operand 2
   OP2H = 0x567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upper 16 bits of operand 2
   result_L = RES1;
  result_L = (result_L<<16)|RES0;
  result_H = RES3;
  result_H = (result_H<<16)|RES2;
其他情况依次类推,与16位情况类似。

网友C:
其实简单说,MPY和MAC是两种不同的操作,
MPY是简单的做乘法,即c = a x b
MAC是做乘加,即 c = a x b + c

网友D:
楼上正解

楼主:
哦,我知道了

楼主:
先结贴了